OS 32SX,和三叶四冲FS61,难决策

楼主(2010-09-20):
飞40的3D机,重约2000克。不知道选什么
发动机
。OS 32马力大,重量轻。但四冲听说稳定,省油。三叶FS61标称830W,功率也很大了,比SAITO 62四冲程发动机功率(1PS还大)。但以前用三叶两冲的好像机身,排气管都有漏油,弄得飞机也脏脏的。
请高手们提点建议啊,谢谢。

网友A:
用三叶FS61吧!扭力大
2冲的马力大都是在高转速段,实用性不大,用密封胶密封一下排气接头、气门室盖就行了。

网友B:
32飞3d拉力不够。 61也是动力稍微大点,玩不爽的

楼主:
那用SAITO 62四冲会不会好一点啊

网友C:
如果是有2000克,用FS61也就凑活,更别说两冲32了,真正40级3D两冲要用46~52才行

网友B:
四冲61动力和二冲40相当, 鸡肋

网友D:
 飞3d需要2拉力的时候就发现4冲比两冲好多了。如果有条件买saito的56或者62,OS的FS56.钱不够,也可买三叶61四冲。
OS32拉力太小了

网友E:
支持国货 三叶

网友F:
2冲重量功率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