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朗宇S2220的问题。。。。。。。

楼主(2010-09-20):
我的S2220 KV3800近来有启动的问题。。。电调是ZTW 40A
现象是这样的:冷机启动时,
电机
老是一卡一卡的,大浆转不起来,反复推油门也是这样,偶尔会成功一次。。。我试过设置电调的“自动进角”、“低进角”、“高进角”,还有“缓启动”、“加速启动”。。。似乎可以了,但第二天冷机启动时,这现象又发生了。。。
现在我分析不了是电机问题,还是电调问题,请专家帮助,谢谢!

网友A:
换个好盈电调试一下

网友B:
多半是电调问题。

网友C:
有多配件的话交叉换一下就知道问题了,使5使我借个电调你试下阿

网友D:
检查下香蕉头,有几根引线已经断了

楼主:
查到了,是电调问题。。。换了好盈的电调就没事了,ZTW 40A返厂维修,维修后再试也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