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特 EC 135 的 大齿 崩特 一颗牙 主轴 径向跳动

楼主(2010-09-20):
有拆过这个 漂亮的 仿真 大 LAMA 的吗 ?

配件哪里有买 , 其他牌号的 有 代替吗 ?

准备拆开 换一些 零件 ,但是 好象 机壳不是 随便 轻易就可以 拆开 。

请各位 高手 和 艾特 EC 135 同好 指点

楼主:
无人指点

自力更生 , 自己 开膛 。

解剖后:

1.设计粗糙 转动部分 轴和轴承以及轴坐 都是动配合 导致 轴间径向抖动。   脱控定点似乎是梦。

2.用料低端,饲料为主。

3.外壳和机坐用螺丝和泡抹塑料连接, 必然导致机壳震动。

4.仿真外壳和忖里泡末已经用胶水黏结,修理根本无法无损拆卸。

优点:

仿真度绝对逼真一流,超过其他品牌 ,2个字:

漂亮!

提问:

上下 大齿2个 35 元 , 大轴 和 细轴 , 轴承 4个 35 元 ,

相比其他牌子 的 配件 贵了很多吗 ???

有同好知道有 便宜的 替代品吗 ?

网友:
你还是买ESKY020的零件看能不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