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船模接受机上需要配电容吗.....

楼主(2010-09-20):
船模
接受机上需要配电容吗.....

网友A:
比赛的话一定要~~~

楼主:
装了有什么好处吗?
装了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B:
现在的接收一般都带一个啊~
没带自己做一个也行~容量和耐压选好了焊个舵机线~

网友C:
我不用,根本没必要,经常听见加电容的喊失控。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其实上个磁环效果更好 相当于一个滤波器
只不过要拆插头麻烦一点

网友E:
我就一直插着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