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准备做KT330,请问大家几个问题…好心人来帮帮吧

楼主(2010-09-20):
最近都在想做KT机的事,准备做好翼展90的330kt机!请问一下大家用什么配置好,我在淘宝上看见很多的无刷电机套装,但不知道选那个好,大家好心推荐下吧!用什么电调什么电机,几多Kv的,狠求大家的帮助!!!!!!

网友:
2212  kv1000    1060桨  3s 1500   30a电调

网友:
2212  kv1000    1060桨  3s 1000   30a电调

网友:
2212  kv1500    1047桨  3s 1500   30a电调
如何?

网友:
我就是用的LS说的配制,就是重了些,用1000MAH的就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过载了哦!

网友:
2212 1000-1400KV +30A +9寸或10寸桨(视电池和电机KV而定) 1300MHA11.1V电15-20C 或者不超过70克的15-20C7.4V-11.1V电
起飞重量控制在350-400克以内,当然越轻越好。保你爽

网友:
看样子楼主是想飞3D了,记住一点,飞机越轻越好飞~~~~

翼展90大了,85左右比较适合,机型不要选择330、index之类的了,现在clik、水星等飞机的性能更好。
电机选择双天或者GS的2830,kv980,这两个电机都比XXD贵的很多,为什么要选择贵的电机呢?一分钱一分货,好的电机电流较低,输出功率大,相对来说对电池就不会那么苛刻。电调一样,也要选择好的产品,好盈、双天、ZTW的线性都很优秀,这对你飞3D有很大的帮助。当然,XXD电机、电调也不是不能用。当年如果不是XXD的产品,国内无刷系列不会这么便宜的,问问老鸟,一个20A的凤凰电调价格是好多就知道了。

2830相当于XXD的2212级别,XXD和AXI标注方式是一样的。这个级别的电机,如果KV在1000以下,3S电的情况下,最好不要使用1047以上的桨,否则电机会有过载的危险,况且同一个电机,kv980,用1060 的拉力有时候不会比1047大多少,相反电流会大得很多。

飞3D,重量是关键,正如一位模友说的,“不要老是想着加法,减法甚至更重要”,这里的减法是给你的飞机减重,很多人认为飞机重了,就去增加电机的级别,这样飞机会越来越重,反而不会好飞。适当的减重,搭配合适的动力才是高手的精明之处。还有就是桨的问题,3D机一般是大桨径小螺距,这样桨气流面积会大一些,电机爆发力好一些,大螺距的桨在电机需要提速时,反应会迟钝一些~~

2212级别的电机,KV1000以下,1047,3s电,18A电调足够了!前提是电调不能有虚标~~~记住,越轻越好飞~~
我原来发了几个帖子的,希望对你有帮助: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B7%E1%CC%EF%C2%C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B7%E1%CC%EF%C2%CC

楼主:
各位我用22120kv1000 30a电调 1047浆…翼展改为85mM用11.1v 1000ma的配置够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用9050桨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我用22120kv1000 30a电调 1047浆…翼展改为85mM用11.1v 1000ma的配置够吗??

这是最佳配置~~~~

楼主:
kv1000换9050的桨力度不够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配置跟你差不多,用的9050桨,1047没用过可能要好点吧,我是新手,相信我爱丰田绿没错,他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