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点焊机求助

楼主(2010-09-20):
这个铁蕊在收购站弄的,一共三个。看到的时候初级和次级以经拆了,我想绕一个电压为4v,功率越大越好。但是不会计算,哪位好人帮算一下它的初级次级的匝数及线径。(如果三个加起来能不能作电焊机)最好说详细点,本人只有初中文化成度,谢谢。

网友:
你的铁心截面积为:8.5x4=34平方厘米,查下表为781VA,具体的绕制参数查附表。

网友:
楼主试试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3967&extra=page%3D1

网友:
CPKF  LS 用你提供的计算器,填入LZ提供的相应尺寸,点计算,提示:“铁芯大了” 怎么解决?看LZ这个,若是可以,想把原来坏的音响换牛按LZ方式做呢?!刚好你今天提供了这计算工具。可是玩不转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那个计算器,计算的时候显示,不是铁蕊大了,就是线径超出,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回各位,又发了个直接计算的公式,也很方便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可能这个计算器程序有问题了,我有空再看看

网友:
很抱歉给大家带来了不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话说过了,谢你还来不及呢。

网友:
路过一家店门口看到的。

网友:
坛里边有做点焊机的帖子讲的还很详细 你找找吧: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