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20mm Cat 电机和桨的搭配

楼主(2010-09-20):
新人先来报到!刚刚入手一艘 820mm长的 Catamaran:http://r2hobbies.com/eng/proddetail.php?prod=rcbt0401001_code,和200A的ESC,手边还有一些车用的 5000mah 2s 20c/30c lipo,想组 14.8v lipo 跑船。
请问大家用哪种电机和桨会比较好
我比较倾向于用3674/6t 配 x438或x440的桨,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建议,谢谢了

电机参数如图:

网友:
建议我就不说了,我说说我的CAT配置吧,你可以参考参考。单电机3674  KV2075   125A电调 436三叶桨  2P 6S A123   速度70-80左右。  如换大桨速度还快点,但是我的电调小了我不敢换。

网友:
octrua X440/3 字节字节

网友:
4s2p

楼主:
谢谢大家,4s2p,嗯,电池太轻了。电机就去买2075k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