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贾请进来指点一下,关于化油器油槽的改动

楼主(2010-09-20):
我的OS 50化油器换上去了,OS 直机化油器结构比较特殊,我看了一下,是不是把图上红圈的地方改浅一点?还是填窄一点?让怠速油量少点。

网友A:
不是这里,是这个铜套里面的那个转轴上的油槽,用焊锡填浅一点。

网友B:
甚不先起动一下!

这是怠速调教用的部份,
看情况再弄,反正有凸輪一字头螺丝可调十/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里,是这个铜套里面的那个转轴上的油槽,用焊锡填浅一点。

哦,我明白了,那个缝隙好像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怠速调教用的部份,
看情况再弄,反正有凸輪一字头螺丝可调十/一的.

感谢陈老师指点,准备先测试一下,不行的话再弄那个油槽~

楼主:
应该是这个地方吧?

网友:
就是填这里了

网友:
就是填这里了。小发动机用肯定要填的。调不过来的。能调的话我们就不会去填了

楼主:
OK,明白了。
大概需要填多少,能否举个实例?比如说28发动机,填大概多少?

网友B:
应是填後起动调试了再调大小空隙!

引用 楼主:
OK,明白了。
大概需要填多少,能否举个实例?比如说28发动机,填大概多少?

这种型状缺口,可带備三角挫刀即时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型状缺口,可带備三角挫刀即时修改.

Good id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