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X

楼主(2010-09-20):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将12X(日本手)换成中 国手?就是将方向和副翼换一下。

网友A:
把mode1 换成 mode3

网友B:
以前问过,软件不能改,放弃吧,硬件改的话就是换电位器位置或者重新焊线,然后校准,比较麻烦

楼主:
只是换方向和副翼么,应该不用拆电位器吧?
没有MODEL1和MODEL3的选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