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汽油O自己装还是买成品好呢??问点汽油船的学问~~~

楼主(2010-09-20):
我想自己装,因为成品船的有些配件不喜欢~~~~不知道都相差多少~~~预算不带电子设备2500左右
比较看好英国管的外观,不知道和很多人用那种尖头的什么区别,哪种效果好?
T把是不是可有可无?还有不少问题,想起来再问~~~

楼主:
如果能给一个配置单就更好了~~~开始慢慢的攒钱买配件了~~

网友A:
淘宝上有几家可以代装的,你可以按照你的要求要他们装

网友B:
最好还是一步到位入个小松机头,机头最重要。入个成品船练下手后改装小松机头也好,这样最省心

网友C:
我报一下吧,最近我装的FSR-V26CC
当时调研了一下市场的东西,以O为例子,V艇找不到商品型的
汽油船壳有很多家,1.2米O最便宜的280元
发动机选择QJ的 价格580元,这个发动机带发动机架
发动机减震胶 4粒子带螺丝
设备盒一个
大力舵机一个,普通舵机一个
加长老鼠尾
吸水嘴X2只
吸水舵X1只
硅胶管3米
自行车前刹车线X1 可以当油门控制线
接收机用电池,自己焊接比较好 A123的2只即可
排气管,我用的是劲霸的英国管,
排气管头水冷块,尾部固定支架卡箍等一套
软轴和浆,这个可能包含在老鼠尾的一套中

网友C:
补充一下
手拉启动改电启动的也有配件
还需要买些外设
大型的支架
配比壶,QJ的发动机自带油壶,不含配比壶
金属汽油壶X1
船舱盖螺丝买船壳时最好带上

网友D:
每个部件都自己去买比较烦,价格也不一定便宜,最好买艘成品船先玩玩,以后再升级发动机。

网友E:
LZ的船都已经买了,也不来晒晒,怎么也得来个价格清单供大家参考

网友C:
报价格的话,有很多人不高兴的
买贵的人难过,不舒服几天。
报低了还有人恨的

网友F:
不算遥控,基本配置成本1700左右!多余为利润。《国产发动机>

网友G:
好久买个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