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摄像头

楼主(2010-09-20):
如何该摄像头???我有一个电脑摄像头闲置,想改成FPV摄像头,不知道有可能否?

网友:
电脑USB的摄像头改装太复杂了,比买一个贵N倍,买个输出AV的摄像头吧 又不贵

网友A:
现在420线的只要80元一个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420线的只要80元一个啊

我是那么想的,既然lz要改,肯定lz手里有共和usb的摄像头了...不然改什么啊,还不如80块钱去买个??对吧?? 然后我手里也有个usb的摄像头,不知道能否改,所以我拆开拍照了,各位看下吧,非常感谢....
还有你说的好轻松啊 80块钱,大多人一天工资了,......要你80块钱1小时工资那你特例,这种人中 国才几千分之一,极品中极品啊...对吧??   所以能改就改拉,80块钱能干很多事情拉..1星期伙食费有了....你自己烧饭吃绝对1天3块大排骨有了,还有别的小荤等,绝对绰绰有余啊.....你要1星期吃1000我也没意见,无所谓的,我们按照普通人来定论的....所以你最好把只字去掉拉...
加入你天天吃大龙虾鲍鱼设那么的那么极其少数拉,  我们普通人也就吃吃这些最多了.....
不废话,上图看看我的摄像头能否改??.....,摄像头是HYUNDAI(现代??)的能改av输出的话就太好了,那么我的200元fpv装备就梦想成真了(因为看到淘宝上个120元的接收图传套装....他说可以300米,加什么天线可以600米.....绰绰有余啊.我又不是飞飞机用........).....话说这摄像头不行我还有别的方案,我的想法就是打造一套200元的fpv ....我意思说我添置200元的设备,因为别的设备我都有办法搞定,或者自己本来就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那么想的,既然lz要改,肯定lz手里有共和usb的摄像头了...不然改什么啊,还不如80块钱去买个??对吧?? 然后我手里也有个usb的摄像头,不知道能否改,所以我拆开拍照了,各位看下吧,非常感谢....
还有你说 ...

该吧,该成了我800收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那么想的,既然lz要改,肯定lz手里有共和usb的摄像头了...不然改什么啊,还不如80块钱去买个??对吧?? 然后我手里也有个usb的摄像头,不知道能否改,所以我拆开拍照了,各位看下吧,非常感谢....
还有你说 ...

你以为你的这个摄像头不用钱了?你完模型不要钱了,如果这样算来你花的钱全部去买豆腐了,不知道有多少了。甚至还有个其他的用途,那就是兄弟你可以用来自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该吧,该成了我800收你的

朋友别激动啊,,,我花200的钱可能你要花2w啊...唉,不知道你什么心态,就我意思啊,我手里除了图传外什么设备都齐全了,而且,这些设备都是无意中买到的(当初买的时候更本没想到这些设备能fpv,我也惊讶了....,都买了几百年了,当然几百年是夸张手法... ),所以不好意思,800块 你后面肯定少+个0   ,谢谢,你要花钱买是你没这设备,但是也不用那么酸啊...对吧,我花200块买个图传装上不就好fp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别激动啊,,,我花200的钱可能你要花2w啊...唉,不知道你什么心态,就我意思啊,我手里除了图传外什么设备都齐全了,而且,这些设备都是无意中买到的(当初买的时候更本没想到这些设备能fpv,我也惊讶了 ...

只能说你太天真了,光改装费就能买好几个头子了,哎,善意的提醒

网友:
很强硬
属于和天斗。。。。。的那类

网友:
 玩得开心就是了

网友:
DIY有DIY的快乐,不是有钱能比的

DIY有DIY的快乐,不是有钱能比的

网友:
AV接口的摄像头与USB接口的摄像头, 到底那个的成本高?
好象都不高, 但怎就不能低成本互转呢?

还是根本原因在于它们的图像采集方式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