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高手请进,双天电机问题分析

楼主(2010-09-20):
中了f3p的毒,论坛里面收了一个双天 XM2812RTR-33电机,收到后检查发现81%-84%油门电机震动厉害并且伴有杂音,但是过了85%电机又稳定了,在84%油门处震动最为剧烈。
用的设备
测试环境
wft09s
2.2g 2.4g 4通微型接收
花牌 2s1p 500mah电池

后来换72m高频头,天地飞8通ppm接收,故障依旧。
请问各位高人,尤其是有XM2812RTR-33电机的高人,这个情况正常么?还是故障需要维修。
据丰田绿前辈告知是电调设计的问题。85%油门左右电机会有卡卡的感觉,也有模友说是共振。加了桨以后震动感觉就没有那么明显了(也可能是桨本身震动给掩盖了。),但是还有有一点异响。不过既然都是这样,那就将就用吧,没想到两百多的电机还有这特性。原来用xxd都蛮好的(不要说我打广告啊) 。。。。没有用过高级货。呵呵。谢谢大家!

网友:
电机打嗝?电调进角设置有问题,

楼主:
3分钟左右,震动很明显 过85%的点后又稳定了。不是我的手动哦,是电机在抖,而且声音也明显不一样。

网友:
  电机是我出的。我在我的DX7下未出现这样的问题。。求高手指点排除故障。如果有问题我承诺将东西退回 呵呵

楼主:
补充一下,电机到手后,先是恢复默认设置。然后设置油门行程。进角是Startup Mode 吗? Normal / Soft / Super-soft default is  normal starup .

网友:
娘胎带出来的毛病,我有6个这个电机~~~~~

楼主:
据丰田绿前辈告知是电调设计的问题。85%油门左右电机会有卡卡的感觉,也有模友说是共振。加了桨以后震动感觉就没有那么明显了(也可能是桨本身震动给掩盖了。),但是还有有一点异响。不过既然都是这样,那就将就用吧,没想到两百多的电机还有这特性。原来用xxd都蛮好的(不要说我打广告啊) 。。。。没有用过高级货。呵呵。谢谢大家!

网友:
试试电调的不同模式。

网友A:
这个电机很稳定的。。。
你这个现象返厂看看啊。不行联系我。我帮你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很稳定的。。。
你这个现象返厂看看啊。不行联系我。我帮你返。

我不认为这是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电调设置问题
可是他恢复原来设置了啊

网友(2015-10-27):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收了两个这个电机

网友:
这个是电调问题。

网友:
电机有这个问题正常。有的电调油门在这个阶段还会减速呢。不换电调也没事。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