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步进电机 不转(已解决)

楼主(2010-09-20):
驱动:6560。电机:57,2A,1.2N。电源:24V10A。软件:mach3。

手动时,坐标能动,先接了1个电机,不转,换了1个还不转。

软件参数按照卖驱动板的并口定义设置的。

并口用EPP,EPP+ECP试过电机还不转。

请前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能的电平反过来设置

使能设置从哪里设置反过来

网友:
原来是软故障

网友:
看来以后装软件的时候不能开杀软啊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前辈

感谢各位前辈帮忙。已解决。
原因已找到:mach3安装时,开启了杀毒软件,导致mach3硬件驱动没装上。
解决方法:卸载mach3并删除原文件夹,关闭杀毒软件,安装mach3,小方框全勾,完成后,重启电脑,然后破解。

以下是装好后的mach硬件列表截图:

网友:
那你把驱动的脉冲跟方向的电平也反过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紧急复位是绿色的,点动开/关也是绿色的,按键盘的方向键,坐标值能变化。
使能的电平反过来了,还不转啊。
又试了下:
驱动板只接电机和24V,用手拧电机轴,基本拧不动。
驱动板接电机和24V,只要接5V或并口,用手拧电机轴,就拧的动。

网友A:
使能的电平反过来设置

楼主:
各位大侠,刚试了下,电机接上驱动,驱动通电24V,此时驱动板未接并口和5V,用手拧电机轴,基本拧不动。
若电机接上驱动,驱动通电24V,驱动板接并口和5V电,用手拧电机轴,拧的感觉和电机不接驱动时拧的感觉相同。
还有个奇怪的现象:刚测并口电压,之前测0.2V左右的现在又有4V左右了。再测又恢复到0.2V。
电机设置截图如下:

网友:
应该使能以后很紧用手转不动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通电后比通电前阻力稍大一点点,使能设了,外部接线没有问题,电机用的通卡的应该没问题吧,并口有几脚电压只有0.2V左右,只有一台05年配的电脑。

1检查接口板是否要供电而你未接接口板的电源。

2有可能是电脑bios禁用了并口

3有可能电脑并口已损坏,

4有可能电脑的电源功率不足。并口输出电流不够了

5有可能使用了劣质的并口线:用磁铁吸一下线的中段,如果能吸到,那恭喜你,买了铁丝线,加上电脑电源不够供电,无法输给信号…

原因好多,重点围绕电源,电脑,接口板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通电后比通电前阻力稍大一点点,使能设了,外部接线没有问题,电机用的通卡的应该没问题吧,并口有几脚电压只有0.2V左右,只有一台05年配的电脑。

如果其他部分都设置好了的话,那就是主板并口的问题了,你只需要在端口设置的地方把电机输出部分反向一下就可以了,不然的话是没有反应的。判断的方法是你按紧急复位按钮,让它不再闪动,此时你拧一下步进电机的轴,看是很紧,拧不动还是很松?

楼主:
电机通电后比通电前阻力稍大一点点,使能设了,外部接线没有问题,电机用的通卡的应该没问题吧,并口有几脚电压只有0.2V左右,只有一台05年配的电脑。

网友:
1.使能设了没?

2.线接触有无开路,短路?

3电机的内部线有无问题?

4检查并口。部分并口特别是外接的,会有问题。

5杯具的楼主遇到js了

网友:
通电以后电机用手转动阻力大吗

网友:
不懂,但是感兴趣,围观学习,帮着顶起来!

楼主:
驱动用的是6560的。已向卖家请教过,按照接口说明和设置指南接线、设定参数,不管自动还是手动,步进电机就是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