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光轴 买过的兄弟推荐一个.....

楼主(2010-09-20):
直径50的  价格差异还是蛮大的难以决断  希望买过的兄弟推荐一个  非常感谢。

网友:
淘宝上有一家是丽水的,
只买过他的货,
直线轴承精度一般,套上去有点松动。。。
要求不太高的可以考虑。。。

网友A:
直径50的可以考虑用二手的液压杆,质量是非常好的。(五一路尾有蛮多)

网友B:
淘宝上有不止一家丽水的,有的质量好一些,恒远那边的轴软,滑块精度也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不止一家丽水的,有的质量好一些,恒远那边的轴软,滑块精度也不太好

我的就是他家的 直径25杆表面硬度73   直径6的打到50不知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50的可以考虑用二手的液压杆,质量是非常好的。(五一路尾有蛮多)

有1.5米长吗

网友:
楼上兄弟,我这有一台乐彩的宽贴写真打印机尸体,其杆长超过一米五,不错哟.

网友:
上个大致图片

看看先

网友:
多长都有吧,我买的2500长的就是20带底座的 用着还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用车床车一下就知道了,有的厂家的是通体轴承钢的,有的比如恒远的只是表面,还有,你可以用同样长度直径的做一下对比,比如两端架起,同样的力施压在中间看看变形大小就知道了,普通45钢跟轴承钢差很远的

网友(2010-11-10):
要是想多买的话倒天津天弘精工机械传动有限公司 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