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3810配649的空中距离?半波接收天线的距离?

楼主(2010-09-20):
那位经历过~~~~~~~~~~~~

网友:
我用过3810配649飞油动固定翼,空中距离多远没有测过,不过40级翼展1.5M的练习机能飞很远,只能看到一个小点,一直没有失控过。

楼主:
呵呵 可能就600米吧 没达到极限。
我想知道 他能不能达到空中3KM.接收天线加长只2米或米。

网友A:
不是单加长天线就能增加距离,还要把发射的功率也提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单加长天线就能增加距离,还要把发射的功率也提上去

12V供电可以。加功率工程大了。我做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