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鸟给个配置

楼主(2010-09-21):
各位老鸟兄弟一直玩简易航拍,现在想飞FPV。给个基本配置先入门。

网友:
载机:1、天行者(偏贵,但是FPV最佳载机)
      2、凤凰(性价比高些)
      3、翼龙(载重量不大)
视频收发:一般2.4G或5.8G的就行,正品柏通就不错,还有选个500左右一套的就行。
摄像头:看你的经济实力了,从200元-----2000多元不等,但是一分钱一分货,如果简单玩玩随便买个420线的就行。
还需要个监视器,淘宝搜吧,7寸液晶多得是,自己选吧,差不多就行。
OSD有398元的还有2千多的,看自己需要,基本玩玩398元的就行,如果想飞的远就买带自动返航的。
录制设备可以选摄像机、MP4、笔记本电脑等,看你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吧。

网友:
 经过几个月的折腾,个人一点心得,总之一句话,玩模型越想省钱就越费钱
载机:EPO天行者,无论是滑翔能力,载重能力,已经设备的安装摆放设计,都是目前fpv最合适的选择,缺点:贵了一些,但是相比其他我觉得选择它还是比较合适的
图传:一般来说,选择柏通正品即可,记得搭配一个平板
摄像头:看你的投入了,一般来说选择480-520线的板机也就行了,200大元左右,预算充足的话,可以选择wdr600或者dx201,毕竟一分钱一分货
监控器:个人认为带录像功能的MP4是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就是方便,显示屏或者笔记本电脑自己抉择吧
OSD:个人推荐skylark,手头紧可单买osd套装,或者直接购入带返航套装,价格相对实惠,功能升级快
最后最重要的就是心态,别太兴奋,上天就想来个几公里远,慢慢熟悉fpv的感觉再尝试

楼主:
谢谢各位!意见收下,顺祝各位飞行愉快!

网友(2010-11-06):
新时代有新配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