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喜欢维宏卡
引用 网友B:
试过设置空走9000(最高可以25000),9000已经太恐怖了,弹出去的感觉。最后固定为6000,实际加工是3000内。配合主轴的转速。

网友C(2010-09-22):
我25V铣床 CNC 110V驱动 空走可4000

网友D:
我的小雕 最高空走F8000 丝杆螺距2MM电机已经4000转了超载了 再高没敢试
F6000是额定速度 现在实际加工我设为F6000后来 F4000 直到现在的F3000 感觉安全很多因为太高了有种拆机器的感觉。。。感觉是电机疯了 ***拼命转。。。
按上面的朋友说步进电机走F5000 如果是5MM螺距 步进电机1K转很不错了

网友E:
没错。我的也可以F6000 感觉机器疯了。机架不够厚实的话,震得厉害。最后也用F3000
F3200一般应用是完全足够了。对于小机器而言。
因为如果雕刻PCB F300的速度就已经很快的。根本不会用到F1000。除非雕刻浮雕。可以上到F2000 不过也不会上到F3000。刀都顶不住。
小的PCB雕刻100*100的这种。F3000的空行速度在PCB上移动最远距离也就2-3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