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龙门固定式的好,还是移动式的好?或是XY基板式的好?

楼主(2010-09-21):
想作雕刻机,不知道那种结构好一些,上来问一下各位:
1.移动龙门,龙门移动,底座不动,Y轴随龙门移动,现在很多雕刻机是这样的结构,这样的结构还分两类
       (1)Y轴在龙门柱边上
       (2)Y轴在两柱中间。
2.固定龙门,龙门固定,Y轴在底座上移动。
3.类似铣床结构,XY在底座上,Z在立柱上
。另外:钻铣床能改雕刻机吗?
与上面两种比的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一上来就问。。。这些最普遍的基础,自己多看看帖子。看过就什么都知道了。就算给你说了,你也映像不深刻,也不明白为什么,对吧。 自己多多看贴

既然坐你沙发,简单的回答

1: 强度比 2:形式的弱。 行程大
2:与上边的相反。
3:标准铣床结构。与二优点差不多。

什么结构没有好于不好,适用范围不同。优缺点就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作雕刻机,不知道那种结构好一些,上来问一下各位:
1.移动龙门,龙门移动,底座不动,Y轴随龙门移动,现在很多雕刻机是这样的结构,这样的结构还分两类
       (1)Y轴在龙门柱边上
       (2)Y轴在两 ...

移动龙门钢性稍差但占空间小,承载物重,丝杆装中间或旁边都问题不大,关键是滑动机构要做好回差处理,滑动机构才是主要受力点。固定龙门钢性稍好,但占空间大,载物不能太重。立柱式钢性折中,占空间也较折中,但载物台一般比较小。钻铣可改雕,注意问题:消回差处理和滑动阻力调整相结合,找最优点。总结:烧钱耗时间!要慢慢调才能有精度。另外取哪种结构,因你的用途和材料而定,并考虑空间。上述意见有待高手雅正。

网友:
看你要加工啥东西了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合适的。。。。
适合就合适。。。。。

网友:
我也是混了几年论坛才知道,先明确自己的目标

网友:
移动龙门的Y轴不容易积加工碎屑

固定龙门的,XY轴暴露,容易积加工碎屑。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关键看目的。这个版块谈工具经常不谈目的和目标,泛泛的谈好和不好,都是个人的喜好,结论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