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亚拓 450 ,前后抖动非常厉害,什么原因?

楼主(2010-09-21):
请问下各位大大,我的450 前后抖动非常厉害,象抽风一样的。(高度0.5到2米的时候抖)
新飞机,第一次飞就这样。然后 一个人拿住飞机的脚架,这个时候发现,飞机是油门不大的时候非常抖,油门加高之后,一点都不抖了!!这个情况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解决好呢??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A:
是不是螺距大了点

楼主:
螺距 我按照说明书上的之后安装之后,由于我实在是新手,然后一个飞了几年的老手帮我调的螺距。 比说明书上的左右各松了4圈``

楼主:
这真是个悲剧呀`````

网友B:
转速低,适当调整 油门曲线
另外 新手螺距 -2到 +10 悬停就够了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大大`````
我等下去试试 ``````

网友C:
低速抖动是亚托的通病,悬停点油门大点,螺距低点就是了……

网友D:
能说的都说了```咳````那我说一个``你的大桨没拼命拧死吧`````

网友E:
螺距问题

网友F:
这个情况我知道,检查旋翼头的球头或螺丝是不是松动了,最主要是日字框里面和外面的螺线。扭紧,点头消失。

网友G:
也有过这么个情况
不过是飞机没电了,飞大概1米的距离 尾管老是抖对吧
还有个问题。
尾管上的桨松了。

网友H:
看看油门曲线,大概是转速低的缘故。你把2、3、4点油门都提高5%看看如何。

网友I:
如果零件不是坏的话,就是转速太低了,提高转速降低螺距就可以解决

网友J:
你说的抖是频率很高的抖,还是前后点头那样抖

网友K:
LZ要说清楚是哪种450机型,pro,se,sport?
如果设置没有问题的话,可用排除法,
1•拆掉大桨,在地面上用不同油门试验观察,
2•还是抽,就拆掉旋翼头,只留下主轴,再试,
3•还是抽,拆掉主轴,••••••,
4•以此类推。

网友L:
 这个问题很普遍了,以前装飞机也是出现过这个问题的,
现在如果你判断横轴,主轴,尾轴没有弯曲,还有没有双桨,的话,
原因就在你的电池了,电池绑的位置有一点窍门,要使得飞机的重心位置在
主轴上面,提起平衡杆就可以判断了,这样前后 点头的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
已经基本上解决了``````
调高了油门曲线,另外9楼说的很正确,我把大浆拼命的拧紧了,悲剧``呵呵``````

网友M(2010-12-04):
原帖由
newsolider1
于 2010-11-30 18:26 发表
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