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再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0-09-21):
1、450级别的对电机有什么要求,3700KV这个是不是转速的意思?如何挑选电机?
2、电调有36A,40A等,这个是什么意思?如何匹配?
3、关于电池,标准的是多少AH的,如果想飞行时间长,应该选择多大容量的,目前最大容量的有多大?
先谢了

网友:
1。3700KV肯定是3S锂电用的,如果用6s的话大概2000KV左右,KV值越高转速越高,扭矩越小,是电机指标,一般可以认为KV值乘上电压就是电机转速了。价格越高的电机越好了,哈哈……蝎子的2221-8和2221-6给3S锂电用的,动力相当充沛,价格也很高~
2。是电调的输出能力,肯定越大越好,首先看支持锂电节数,分3S和6S之分,如果用6S飞450就要选择6S的,一般3S的一般飞行35A够了,暴力飞行得在55A以上,6s的电调40A就足够了。
3。一般都用3s 2200mah 25C的,暴力飞也够用了,如果只飞悬停15C也可以的。飞行时间长了没有必要,手累……最大容量,你想要多大都可以,只要飞机带得起来

楼主:
非常感谢这位兄弟指教

网友:
顶一个,祝爽飞: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