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奇怪的原地自转~~~~(已解决)

楼主(2010-09-21):
症状:YT450  油门慢慢推大时,开始原地打转

首先,排除皮带打滑和过松问题
排除浆反问题,大浆正时针,尾浆逆时针
排除GY401反向问题,通电正常锁尾,把机朝左摆尾推向右,机朝右则相反。中立点正常

控  JR DSX7  GY401  MD922

网友:
排除了“螺母401”吗?

开个玩笑,我也不知道咋整。。。

网友:
回复 楼主:

再看一次, 再手將大槳逆時針轉, 尾槳是否須時針

网友:
大桨转速太低

网友A:
是原地左转吧!
楼上的已经给出答 案了,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原地左转吧!
楼上的已经给出答 案了,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设置不对!

我的油门设置是  0 35 60 80 100   螺距是 40 60 70 85 100 请问要那里在设置下?

网友:
可能是尾中联的顶丝没锁紧,打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油门设置是  0 35 60 80 100   螺距是 40 60 70 85 100 请问要那里在设置下?

有没有用螺距尺量过,螺距是 40 60 70 85 100 时的实际螺距是多少?

楼主:
已解决,果然是螺距不对,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