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神大拆解

楼主(2010-09-21):
缘起:上一次飞行,飞行一段时间航线,然后切换idel模式,切换后觉得声音不是很正常,飞机飞临上空时听到“空空”的低频声音,尝试最快速上串下跳一阵后,发动机熄火,由于最近在G4上已经多次练习熄火降落,所以很淡定地安全降落了,然后发现发动机温度很高,再打不着火。

猜想:1、因为之前炸机前后脚架断开后把加速管插出两个凹坑,这个可能是声音不正常的原因,但也有可能是机身机械传动部分有偏差造成噪音;
          2、降落后发现主油箱加压口松动,油箱表面有液体喷溅的痕迹,这个原因可能造成油压不够发动机供油不足;
          3、之前一段时间都是用15%燃油飞航线,这段时间飞行过程逐渐把油针调到一圈多一点点,这个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4、再打不着火应该是高温把火头烧坏了

拆解的最主要原因:因为这台风神当初不是自己组装的,后来飞行过程逐步把大多数位置都重新拆装了一次,过程中也发现商家的安装远远不如自己安装可靠,到现在就剩下三根轴的轴承位置没有拆装检查过了,很想找机会拆拆看看——提醒玩家自己的机自己组装,我现在就觉得比较遗憾。

结果:1、发动机火头确实烧了,而且发现开始有锈迹,想起所用的15%燃油有一股植物香味,不会是有植物油成分吧?而且看来最近转烧30%燃油要花一定的时间再把油针好好调调;
          2、发现油箱加压嘴不但松了,而且里面还掉出一个密封圈,处理方法当然是重新拆装;
          3、传动轴部分一切正常,不过换用OS50后,感觉发动机轴比原来的三叶的轴略长了一点点,启动轴和它感觉有一点摩擦,不过不影响使用,就是可能高速时会有一点金属噪音;

风神最舒服的地方是电子设备集中在一起,大修时不用拆线

风神最舒服的地方是电子设备集中在一起,大修时不用拆线

发动机也很容易拆下来

发动机也很容易拆下来

这才是真正的“裸机”

这才是真正的“裸机”

各个总成

各个总成

火头烧了

火头烧了

锈迹开始明显

锈迹开始明显

万恶的二手发动机,回来不久掉了一片散热片

万恶的二手发动机,回来不久掉了一片散热片

油箱里多了一个东西

油箱里多了一个东西

终于把里面看了个够

终于把里面看了个够

网友:
LZ安装陀螺仪的方式确实牛

网友:
风神的电子设备拆装确实很方便

网友:
陀螺最好不要绑扎带啊!

网友:
油箱里面多出的东西是哪的,好像是固定翼飞机固定螺旋桨的东西。怎么会到油箱里面去呢?

网友:
很欣赏风神的各部位的分布方式,电子是电子,动力是动力的!

楼主:
关于陀螺仪安装:
实际上风神有专门的陀螺仪安装位置,但是这个位置只能用厚双面胶,不能绑;
另外,我也知道陀螺仪尽量不要绑的道理,但是,可能是我一直买不到好的双面胶,又或者是401的重心太高,前段时间发现适当捆绑,尾巴会牢很多,感度也从原来的六十多提高到接近八十。
所以最后只好挪到这个地方安装并进行捆绑。

关于那个胶圈:
反复查了说明书上是没有这个胶圈的,但是记忆中,一直以来,加压嘴的底部隐隐约约有一圈红色,可能是商家装配的时候加了个密封圈吧。

网友:
看得我越来越爱风神了。。

网友:
顶顶更健康,混分

网友:
欣赏好JJ。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陀螺仪安装:
实际上风神有专门的陀螺仪安装位置,但是这个位置只能用厚双面胶,不能绑;
另外,我也知道陀螺仪尽量不要绑的道理,但是,可能是我一直买不到好的双面胶,又或者是401的重心太高,前段时间发现适 ...

玩过人家的车车fw06,拆开手拉还那里有个这样的密封圈

网友A:
支持拆解,支持风神开专版,cy做风神版主。

支持拆解,支持风神开专版,cy做风神版主。

楼主:
 还处于油动初级阶段的玩家而已,乐在折腾中  楼上不要吓唬我

网友:
好像是固定翼飞机固定螺旋桨的东西..
这个O圈就是密封圈。。应该是发动机上的。。看看化油器接口那里有没少。。

网友:
有一种防气泡的重捶有这种胶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拆解,支持风神开专版,cy做风神版主。
支持拆解,支持风神开专版,cy做风神版主。

网友:
支持拆解,支持风神开专版,cy做风神版主。.我也想入风神。

网友:
似是油箱盖里的密封圈。

网友:
看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