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450选机的问题。谢谢大家了

楼主(2010-09-21):
本人现在在玩九鹰260。以后准备上450,所以问几个问题。
1。控我准备选择DSX7。貌似论坛好多人说这个控不错。
2。入手450最开始准备准备入亚拓。但是在淘宝上看一套+控差不多5000,差不多一个月工资了,虽然说不吃力,但是想到要炸机,还是感觉有些贵。必定是新手。看了看其他的450,有非耐,有飞跃,有固朗。不知道哪个会好些,大家说我是直接入手yt,还是入手个其他的,然后等玩好了,在入手yt450或者500 3。听说450要入手空机,然后自己组装,除了空机+控,还需要买其他的电子配件吗?本人纯新手不懂。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新手上YT和山寨各有好处,不缺米的话上YT,精度高,调试简单,但新手难免炸机,用副厂件很快就炸成山寨机了。山寨机便宜,但要细心调试,调好了不比YT差。固朗、菲耐、飞越都可以,新手飞差别不大。
自己组装,除了空机+控,还要3个斜盘舵机,1个尾舵机,电调,陀螺仪。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中肯,空机  控 电机 3个斜盘陀螺仪舵机 1个锁尾舵机 一个电调 一个陀螺仪 电池,充电器

其实想要这个飞机飞起来,附属工具也好多
螺距尺,球头钳 ,螺丝刀 等等等。。。建议楼书好好练习260,然后收个dsx7以后狂练模拟器一个月4面悬停过关了再入真机,这样肯定减少炸鸡率,而且心里素质好的话 首飞不炸并不是什么难事

少炸鸡就是省钱,如果你能坚持一个原则那么你会少花很多钱

模拟器里不非常熟练的动作,真机绝对不飞!

网友:
楼上两位都给了很中肯的意见。

你如果实在要上450,就YT吧,精度高点,调机容易点,新手方便点。

建议再买一些副厂配件,装的时候可以直接装副厂的,原厂的放着等技术差不多了再用。

可以直接用的副厂清单如下:
机头罩、大桨、副翼、副翼平衡杆、一体化脚架、尾管、皮带、尾桨、尾拉杆、水平尾翼、垂直尾翼。

三轴坚持用原厂的,安全。

网友:
楼主可先找老乌帮助。
如单飞的话可考虑:
(1)  香港固朗KDS450C套装机(不含平衡仪),约1800元,省心。
(2)  另买G5模拟器先练习后上真机。:loveliness:

楼主:
谢谢大家了,个人准备先玩2个月的260,在把控给买了,在玩1个月的模拟。然后买yt450高级版。这样经济负担也会减少很多~

网友:
楼主别忘了,备件、电池和工具也要准备哦,大概要2000元左右吧。模型是长期投资,就算你不买这些东西,慢慢地你也会配全的。你还不如一次尽量买全,省心还省邮费

网友:
 模拟器里不非常熟练的动作,真机绝对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