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出backup error了,还有救么?

楼主(2010-09-21):
我的DSX7出了传说中的backup error,还有修好的可能么?如果要返厂有渠道么?原来的卖家不见了。。
还有想咨询一下DSX9是不是也有这类硬伤啊?JR的接收机不想浪费了,想换个其他可靠点的。

网友A:
你是怎么搞出backup error来的呀?

网友:
又是一个搞出backup erro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搞出backup error来的呀?

应该是忘记关机就拔电池导致的,换完电池还能用,但是关机再开就不行了。。。

网友:
好像JR的遥控器里面有一颗纽扣电池保存数据的,就和电脑主板一样。取掉那颗电池不知道能不能复位

网友:
DSX7里面没有。我的DSX7液晶屏快要完全挂了。十次开机八次没显示。
又搞了个8FG.

网友:
天啊,垃圾JR,懂日文的给厂家发个电子邮件反映一下吧,一千多块的东西不能说坏就坏啊

网友:
看到好几个魔友的DSX7出现了BACKUP ERROR的问题.
不知我的DX7有没有这个缺 陷.
操作注意:
1、换电池时,先关机,再拔电池。
2、收工时,记得关机。放入控箱时再检查一下。
3、电池低于9.5V时,换电池充电。不要等到9.0V报警。

网友B:
问题是好好的控,干嘛要换电呢,用隔夜充不是很省心么,充一次至少可以飞7个多小时,怎么也够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7673

网友:
lz试试ls的方法,应该没问题,等lz的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好好的控,干嘛要换电呢,用隔夜充不是很省心么,充一次至少可以飞7个多小时,怎么也够了。

关键是一次充电也不会一次用完,一般能飞个3、4次,最后一次的时候可能就飞一半报警了。而且是镍氢电池记忆效应比较厉害,电没用完就冲估计电池寿命也要短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此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7673

这个试过了,完全无用。。

网友:
不买日货最好 一坏就没得修

网友(2010-11-05):
无用啦,
          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报废做 配件或DIY 另一个则返厂重烧CODE

网友:
本来准备入手,看来又得观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