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自己DIY个A123的充电器!!

楼主(2010-09-21):
在网上见过有人成功的做了A123的充电器,自己手头正有两组A123的2S2P的!!所以也想做个,请教下各位这样的接线方式对不对!!暂时就先设计成2S2P的!!

接线图

接线图

楼主:
哈哈,后面那里一个颜色搞错了!!

楼主:
这样组合方式能不能充2S2P的啊?

网友:
充电板不能共用一个电源!~~

楼主:
我怕不够用呢,,反正也不贵!!充电板淘宝似乎很多。。。也不贵,我就是不知道这样连接方式能不能充2S2P的

楼主:
有没人知道啊。。。

楼主:
谁能告诉我啊

网友:
图表达的不清楚,所以无人回答!

楼主:
我想问下四块电源板怎么组合才能充2S2P的

网友:
充A123不用那么麻烦的,直接恒流恒压串充就行了,最多一两星期手工平衡一下。我连恒流都不要,把10A的开关电源调好输出电压后直接给4S的A123充,在外场用电车供电,同时充两组,十多分钟就能充满,4组A123可以完全不停歇地连飞半天。每组A123都过百循环了(3D模式),动力依然强劲,容量也没感觉到明显衰减。

网友:
2S2P只需要2块充电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