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控的天线 我看这样改下 蛮好 JR要付点专利费才行哦

楼主(2010-09-21):
只是思路,样子是可以变的,有点丑 ,见笑了:loveliness: 。提手都合一了,不易碰坏,又方便了很多。

网友:
天线的形状会影响到它的功率、发射方向和距离,其形状都是经过计算设计的,不是你想搞成什么样子就搞成什么样子滴!

网友:
请教LZ朋友,这样的天线会不会影响发射功率?

天线是特殊定制的?如果可行还真希望鬼子按这样改改方便使用

网友:
LZ改后拉距如何?

网友:
PS 的 楼上很天真

网友:
本来头发就不多,你还吧人家毛剃了(T ^ T)

楼主:
回 藤椅 板凳 这只是思路 你们看看天线管里面 就是一根很细的天线而已,只要符合2.4G的长度就可以了,天线管只是外形嘛,2.4G的天线本身就不可以正对的。
回楼下  我这个没有指向  非常符合 2.4G

网友:
航模的遥控器距离要求比较严格,一般可以看到国外飞大型飞机都喜欢把天线竖起来,因为天线的指向处为信号死区,当接收和控天线的延长线在一条直线上时,接收灵敏度最差,所以天线竖立最适用的,但是有时飞滑翔飞机很高,也有把天线水平放直的,目的也是提高信号。所以可调角度的天线在航模领域是非常必要的,当然玩具控很多就和楼主的设想一样,没有天线

网友:
哈哈  觉得好难看捏

网友:
隐藏天线 和手机一样。

网友:
NOKIA 要出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