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下大家的遥控用锂电多还是镍氢的多

楼主(2010-09-21):
如题
早几天把天9控用了锂电 就是发热厉害 高频头部位 应该不会工作时间长了烧吧

想问下大家的控用锂电是否也发热厉害

不想加那什么降压线 直接用锂电是否可以长期可靠的工作

另外我的控用锂电显示是13.1v 实际锂电是12.6v 高出了0.5v 不知道是否会一直会显示比实际高0.5v 比如用到11.1v电池实际电压的时候显示

11.6v 这样也容易估算出电池的容量

网友A:
锂电充电快啊,两个小时就好了,镍X电池充一个晚上。直接用肯定没问题的,一会就降到12V以下了

网友:
JR说明书上不是写了吗

JR和Spectrum目前使用的模组,设计电压是9.6V, 3S锂电会对电路造成损伤导致其停止工作。

我们对JR和specturm的客户在此高度重申。

使用X9303 2700mah镍氢电池,可维持2.4G操作系统工作15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充电快啊,两个小时就好了,镍X电池充一个晚上。直接用肯定没问题的,一会就降到12V以下了

我的镍氢半小时就充满了,锂电倒是不能那么快。

网友:
镍氢有快充卖的,况且镍氢电池很便宜了。
用锂电还要考虑过放的问题,我是在锂电前接了个防止过放的电路板,有一天正飞着呢,他给我来了个低电压自动断电。

网友:
锂电 +  降压,用的顶瓜瓜!
使用时间长!

网友B:
镍氢,优点:

1:遥控器重心不变,用锂电的多花几十块买个调重心的玩意儿

2:一千次的寿命,锂电能有一百次就不错了

3:低压报警功能正常,而用锂电池,这个功能就费了

4:镍氢比锂电池环保,安全

5:镍氢充电器比锂电平衡充便宜(12元)

6:充电直接插遥控器上设计的插口即可,方便。而锂电必须打开后盖,拔出平衡头
7:镍氢耐过充,耐过放。随便放他2年照样用。锂电你敢用完就放他半年不管吗?

有人说镍氢充电慢,呵呵,你就不会换个快点的充电器啊。市面上9.6V  的0.5A的秤砣电源,12元一个,换个插头就搞定

镍氢完胜!

网友:
那就开个投票,看哪个多
但是不要对不同的电池使用人群JJYY

网友:
一笑而过

引用 网友B:
镍氢,优点:

1:遥控器重心不变,用锂电的多花几十块买个调重心的玩意儿

2:一千次的寿命,锂电能有一百次就不错了

3:低压报警功能正常,而用锂电池,这个功能就费了

4:镍氢比 ...

对以上的评论一笑而过

网友:
坛子里买了控出镍氢控电的人何其多啊!!!
要没了上面的,还真找不到下家了

网友:
我一条锂电的优点都不说,一句诋毁镍氢的话都不说
静观新入魔的模友们如何选择

网友:
用 JR2.4G模组 3S 锂电 导致模组过热保护的飘过
现在再也不敢用了

网友:
不同的控不一样
因为控的设计或者元器件问题而引起发热的,有很多卖控电的商家专门做了几个微不足道的降压线卖,其实大多数模友自己应该也能搞定这点小问题
我新入一个枪控,里面是7805,12.6V算啥?用AA电池不也有12V?
之前用的棒子控,HITEC的,3S用了两年了,不仅没过热,发热都感觉不到啊

网友:
我的2801PRO和11X都用锂电。

充电快,容量大,使用时间长。

网友:
统计上讲,用镍氢的占压倒多数。

网友:
我用镍氢

网友:
我用锂电!锂电串两个3A二级管降压!!
T9高频头里发射管没有散热片!加个散热片能保险点!!

网友:
镍氢压倒多数,是因为先有的镍氢后有的锂电。还是用锂电比较好,镍氢有记忆效应如果用了一半的电下次玩不充不够,充吧还得把剩的一半放掉,既浪费电又浪费时间。锂电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随时可以补充电缺多少补多少方便。

网友:
镍氢没有记忆效应。镍镉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