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60A4#3旋翼头(移植成功)排除万难(v100也改了4#3)

楼主(2010-09-21):
由于种种原因2个月前就购入的4#3旋翼头今天才有兴趣装起来看看试飞却没成功
4#3的副翼一定要是副翼片的不成?重锤型的就不可以?怪怪!不知道什么问题!

起飞后不能控制。打舵前后左右基本没反应。
飘一个方向。纸片饶起来的重锤太轻不成。

楼主:
solo 4井3 试飞今天
solo 改4井3 试飞1
solo 改4井3 试飞2
260卡舵了

网友:
飞行控制应该是一个道理啊。我还打算用华儿科的改我的218呢
我觉得楼主在检查下,就是那连杆和重锤的方向和以前是否一样的角度

网友:
觉得你的连杆有问题啊!

网友:
重锤的没有了空气动力,效果会很迟钝 甚至无效  所以你打舵没反应  重锤都是双桨机型用在上桨的
450用重锤后还能有点反应,而你这个机是完全由副翼控制的大桨,换成重锤当然没反应了

楼主:
感谢 藤椅板凳 哈哈

谢谢 地板的有力解释,我更相信也是这个原因了。到底是元帅
------------------------------------------------------------------------------------------
已经不点也不抖了 就是电池位置不理想。为什么会这样嘛什么原因嘛?

网友:
重锤机的旋翼头结构和副翼机的结构不一样的…

网友:
唉,原理不同,等LZ测试~~~

网友:
旋翼和重锤好像是30度的角
你的明显不对!要改 不能照搬

网友:
没有失败,我已经看到LZ的成功视频,虽然还有点不大稳!

楼主:
不怎么好飞,飘的厉害,尾巴还上下跳,应该和旋翼头有关,260不会这样的

网友:
强人,动手能力强.

网友:
怎么飘的`???

网友A:
90度平衡锤,没见过这种结构啊
一般是30度到45度的平衡锤,90度的副翼
副翼要高转速才出效果,260的有刷马达够力不?

网友B:
如果LZ这样都能控制到飞好航道就真正无敌了,呵呵 ,就这样飞当地狱式训练吧 !

楼主:
为什么

引用 网友B:
如果LZ这样都能控制到飞好航道就真正无敌了,呵呵 ,就这样飞当地狱式训练吧 !

只是移植旋翼头过来,机身重量还比4#3轻了不少,就因为这个不成

楼主:
怎么个高速

引用 网友A:
90度平衡锤,没见过这种结构啊
一般是30度到45度的平衡锤,90度的副翼
副翼要高转速才出效果,260的有刷马达够力不?

现在的转速都已经可以让28G的飞机都起飞了。
增加整机重量来并提升转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90度锤是用在真直升机上的,所以你没见过也正常. Bell UH1 请google

网友:
lz 你一定要用副翼的,锤没用,因为4#3B是用希拉旋翼头控制的. 还有260A的大齿太大,减速比很大, 主旋翼头速度上不去, 如果不改电机的kv, 或者改装齿轮的话, 飞行副翼机确实比较困难, 表现在手感肉,响应速度慢上.

楼主:
小小改动竟然可以如此大变化

改用加厚型副翼。每片0.6g 两片增加0.4G重量。但是飞行感觉完全不同。

视频上传中。晚点贴出来。也可先登录我的空间观看

我是阿益的飞行空间
                                                                 http://6.cn/profile/15609094.html
260成功移植43旋翼头

260换43旋翼头1

260换43旋翼头2

网友:
终于成功了!  与原装的有什么不同?

楼主:
很大不同

4#3旋翼头很稳,虽然不能脱手自平衡。但放手3秒没问题。
定点降落稳定性感觉还高于MSR,我的感受就是如此哦

楼主:
副翼加重0.2克

能更稳了。更喜欢4#3的的操控感觉了。真的不错。

楼主:
只有这样飞了

网友(2011-01-23):
4#3旋翼头那里有的卖啊

网友:
楼主你这么改?我正好相反:想把260的旋翼头移植到4#3上去哩!

网友:
改了就跟trex-100 一樣了.
爽,問題我想知道4#3 的旋頭那有得賣..我也想改.
260a 那份又慢又鈍的旋頭我快受不住了

楼主(2011-03-04):
继续折腾下,这回是V100

还是那这个旋翼头装V100上玩玩就更简单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折腾精神都让人佩服呀,向你致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