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皮带轮问题

楼主(2010-09-21):
今天变频器搞好了,开始调试床子。西菱的ZX7025,可是接上去运行了下,感觉震动很大,仔细看了下,肉眼就能看出电机的皮带轮和主轴的皮带轮不在一个平面上,运转起来皮带晃啊晃的。而且皮带和电机的皮带轮很快就发热,电机的皮带轮太靠上了,细看电机主轴那边,皮带轮可能是没安装到位,请问有什么办法能把电机的皮带轮往下移个4-5MM呢?
有空去拍几张大家看下
还有个问题,我的电机是380V星型接法的,目前用的变频输出220V三相,我也没有改接法,直接接 电机了,除了功率小点,其他应该没有问题吧?

照片yy

2手变频230块

2手变频230块

照片yy

整体斜的

整体斜的

照片yy

看主轴与皮带轮的中间

看主轴与皮带轮的中间

照片yy

照片yy

照片yy

皮带和轮应该平行,但是这个结合处有角度

皮带和轮应该平行,但是这个结合处有角度

网友:
把固定电机的螺丝松开,把电机降低到合适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电机轴的键卡住 下不去  拆开看看

楼主:
回LSS,电机只打了4个圆孔,无法往下调。
回LS,我感觉也是皮带轮没安装到位。但是拆不下来,我不会拆,刚去拿尺量了下,上下偏差8MM。皮带拆了运转就很平稳。
说明还是不在同一线的问题。现在只能拆电机,把固定的4个孔重新定位。但是我家里只有**钻,对付4MM厚的铝合金很成问题啊。看来只有晚上到麦德龙去买10个的钻头了。回来定位钻孔

网友:
电机安装孔那垫上合适的垫片不就下移了嘛

网友:
调电机固定罗丝

楼主:
这款电机无法调整!是孔对孔固定在底板上的,底板也无法调整,是插在机头上的。。真受不了,上下偏差8MM,搞什么飞机嘛

网友:
这个是新买的机器吗?这质量也太差了!

楼主:
新买的,明天找卖机器的老板去。让他找人来调。

网友:
从第二张照片看应该是电机的皮带轮没有装到位,找个扒子将皮带轮拿下来再重新装一下试试。

楼主:
不知道扒子是个啥东西

网友:
扒子=拉马

网友:
有找老板的功夫自己也搞好了,先将两只扳手调松使电机靠近立柱,卸下皮带拆下电机,在固定四个孔的上方各钻10mm的孔,再分别边转边上下铰两孔,要快转慢铰(此动作要注意安全),最后用圆锉刀锉通,用扁锉修整即可,按原路装回就行了

网友:
上俯视图看看

楼主:
有找老板的功夫自己也搞好了,先将两只扳手调松使电机靠近立柱,卸下皮带拆下电机,在固定四个孔的上方各钻10mm的孔,再分别边转边上下铰两孔,要快转慢铰(此动作要注意安全),最后用圆锉刀锉通,用扁锉修整即可,按原路装回就行了
我本来也想这样的,但是新机就要动手术,心里不爽啊

网友:
有保修的就不要自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