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确认跳舵的舵机电位器,用万能表电阻测,求教!

楼主(2010-09-21):
用万能表电阻测时,转动电位器没有感觉数值变化能快,而且很难固定,转动又不均匀,,能难察觉,问五上高手是怎么测的!

网友A:
用指针万用表试试?

网友B:
只要碳膜表面没有受损(%99都没),用棉花擦下就OK了!
主要是很细小的碳颗粒造成的

网友C:
擦拭后适当的增加些触点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