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不受控制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9-21):
前几天玩
模拟器
玩不起,一个魔友就叫我调了调控,至于杂个调的不清楚了。(futaba6ex)结果后来上真机。锁尾
舵机
就不受控制了。方向舵不起作用了。那个舵机不转。先以为是坏了。用手拧了拧。舵机是定在那得。证明舵机还没坏。那是什么原因。有谁知道?帮帮我这个新手的忙。我的QQ:253642363 或者直接回复也行……谢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感度是否设置为非锁尾模式了?感度-100到0为非锁尾,感度0-100为锁尾,还有就是你的陀螺仪的线插对通道了吗?陀螺仪和尾舵机的连线插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