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制作泡沫飞机的问题!!!!长!长!长!!!!

楼主(2010-09-21):
我用了保温泡沫切出开的飞机机翼感觉很软,你们用的是什么泡沫,泡沫可以用什么办法加固???环氧树脂可以吗???????

网友A:
可能玻璃纤维的透明胶可以哦,我没做过,猜下

楼主:
继续等待下一个回复~~~~

网友B:
这个帖子的九楼就有说明用面纸贴表面,这样应该会增加强度。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用胶带蒙皮,我的机翼,机身坏了3个,机翼还没有坏,记住加一根碳管。

网友C:
如果不想加固,那用40kg/m3以上的泡沫试试,如果用包装的,自然软的一塌糊涂,外面用碳纤干或者干脆外面用超薄玻纤+环氧

网友:
用1mm厚的桐木片把整个机翼贴满,我采用的是双面胶,外面用包装用的塑料透明胶带贴满。我做过一个2米翼展的,很耐炸的,有一次炸机,发动机飞出有5米远,机翼还是没有坏,很适合新手炸机用!

网友D(2011-08-20):
用胶带蒙皮加一根碳管

网友E(2011-11-15):
胶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