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四个涵道做四轴的配置

楼主(2010-09-21):
请教各位专家。我想做一个用四个涵道当动力的四轴。能平稳离地5米左右,能平稳落地,载重500克以上就行。我在此版块潜了好长时间,都是很复杂很专业的。我是新来的,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对线路板的拼接还可以。请那位高人给出配套方案。本想用X500改一下,老板说涵道电流太大,不合适。无奈只好求助各位专家。先谢了

网友:
涵道好像没反桨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反浆的涵道
轻便55mm/65mm/89mm三叶涵道风扇组合(正桨)
轻便55mm/65mm/89mm三叶涵道风扇组合(反桨)

楼主:
只要能上升5米左右,悬停5分钟,落下就可以。大体型状如下。       请教高手给指点下我用什么样的飞控,电调,涵道,电机,和其它的配件。谢了!

网友:
涵道 电流很大 效率低  FPV/四轴/航拍讨论群:6247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