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调奇怪故障

楼主(2010-09-21):
电调出现奇怪故障,表现如下
上电,电调
电机
自检正常,
电池
S数等蜂鸣音正常,BEC输出正常(
舵机
可正常工作)
但扳动
遥控器
油门,电机运转数秒钟后即自动停止,然后毫无相应,此时BEC输出正常
断电,重新上电,扳动油门,又重复前述故障,已排除遥控器、接收机故障可能,电池电压正常
请教各位,是否遇到过此类故障,这个故障的原因是什么?先谢谢了!

网友A:
没法说,这种故障要量了以后才能定

网友B:
会不会是电调到电机的线断了或接触不良。

网友C:
我的电调有这个毛病 最后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