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看看我的FPV什么问题

楼主(2010-09-21):
各位,帮我看看我的FPV,为什么效果这么差是信号传输问题还是摄像头清晰问题,还有各位的FPV全重有多少克,带上发射电池的重要
http://player.56.com/v_NTUwMzMxMjg.swf

http://player.56.com/v_NTUwMzMxMjg.swf
不知道怎么发视频,麻烦哪位高手帮忙贴上

网友:
1,尝试直接把头子的AV线接到电视上,或是屏上。看看效果。如果效果好,就可以肯定不是摄像头的问题。
2,如果以上有问题的话,可能就是镜头的问题,,有些镜头是要镀红膜才能用的,好像是这样。。。。。要专用镜头。
3,如果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你就要考虑是不是电源工作电压的问题了,电压达到要求了没有,用电表量一下。           再就是滤波的问题。在电源端并接一个,大UF一点的电容,来去杂波。。。
4,对摄像头适当用锡纸进行包褒,屏敝处理。。
5,如果依然这样,就要考虑是不是去退货换一个了。。。

楼主:
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
根据楼上的意思,问题主要的摄像头方面,如果退货是不是只要退摄像头。图传方面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问题又来了

我这里的问题很奇怪啊,把摄像头直接到到电视上面,没有显示,但是通过图传接电视,。就有显示,连接电脑采集卡也是,直接接上去,没显示,一闪一闪,通过图传,就可以正常显示,就是效果不好,什么原因啊?

网友:
我是刚好相反,,摄像头直接连6寸屏幕可以用,接电视也可以用。但接上图传6寸屏幕不能用,电视可以用。

网友:
可能是制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