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 在线等

楼主(2010-09-21):
电调接上
电池
没有声音 没有反应 接收机的灯也不亮 怎么回事 是不是和
电机
的那三个插头插反了?在线等 急

网友A:
应该不是和电机的线插反,你测下电调BEC输出的电压

网友B:
问题多数出现在电调的供电上。
如果电调不新了,请检查电调电源线是否折断、脱焊。

网友C:
插头问题,香蕉头公头包皮与因近接触不良。

网友C:
多摩擦下就好了

网友C:
我的曾经多次出现,找不到故障。最好换香蕉头,如果上天出现问题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