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JR X7R/X2720怎么设置成PPM模式啊?

楼主(2010-09-21):
赞同
反对
弃权
赞同
无
反对
无
请教各位大哥,JR X7R/X2720怎么设置成PPM模式啊?说明书看了两圈了,没找到。。。不改成PPM模式,
模拟器
都用不成啊,请大哥们指教啊

网友A:
关机状态下同时摁下select 健和DOWN键并开机,进入system模式下。用UP/DOWN 键调出modulation功能相。
改模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