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双马9053原地打转飞不起来

楼主(2010-09-22):
刚买的双马9053原地打转飞不起来,请看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4MjQ1Mjky.html
处理好了长期合作遥控飞机

网友A:
调一下遥控器有个开关可以调一下 让飞机飞起来就没事了

网友B:
这个是玩具
非比例 没陀螺
没意义

网友C:
有个微调开关,调下就好了。

网友D(2011-02-12):
b桨没有固定好,,,,桨夹与主轴上的2个固定螺丝没有旋到主轴相应的主轴上的孔里面去 。。。。我也有这飞机

网友:
玩具!!!没多大意义!!

网友E:
楼主在哪里啊,我在昆明,海拔2000米,司马的s107也飞不起来,后来把外壳、加固片卸掉一大堆,减重1/3,才飞起来的。这飞机在深圳的时候飞得挺好,想想2000米也差不多到这小飞机的升限了~~~

网友F(2011-03-31):
遥控器的右上方有一个旋钮,顺时针方向旋一下,调整一下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