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炸坏第一架飞机,下一架做什么呢?

楼主(2010-09-22):
今天中秋,天气晴朗,阵风
决定去炸坏自己那半残的纸飞机

很多老手不建议第一架做纸飞机
但毕竟纸飞机做起来简单吗
总是要炸坏的,时间成本小一些
怕控制过量,舵面做小了,基本没有控制的感觉
俯冲根本没法救

现在又做了一架330,前拉的,不敢飞,怕坏浆
请老手给参谋一下,是该做个纸飞机还是完工那架330
比较倾向于再做一架纸飞机,加大舵面

补充,纸飞机是图纸放大到一米二的,充分利用板材
330加大了机身尺寸,翼展一米,买不到碳片,拉线加强
设备:杂牌9g舵,杂牌3s 1500 20c,xxd2212 kv1000+8040,xxd30a,垃圾控
kv1000+8040有点小,我知道,源于纸飞机尺寸问题
330的话会上1047浆

我没钱,也不喜欢买成品
垃圾控,连不上模拟器
电池损坏一芯,自制了个充电保护器,勉强用
另外问一下,这套设备75%油门以后没变化正常吗

网友:
330很有乐趣,怕坏桨就不要用桨夹,桨保加橡皮筋,足够了,摔了的时候及时收油门,不会坏桨的。

网友:
新手炸机是必经之路,我都炸了两个KT330了,浆炸了有十几个,只要电机、电调、接收、舵机不坏就行,做330还是用原尺寸比较好,等练熟了再动手改造不迟

网友:
欣赏楼主可以如此省钱玩航模

楼主:
听人劝吃饱饭
决定十一后完工加大版330
尝试下330,看看是否好飞
舵面这会按照标注尺寸切割
下次试飞时找个摄像
可怜的纸飞机连张遗照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