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同样容量的电池 是否大C数的 使用时间更快

楼主(2010-09-22):
比如两块都是2200MAH 的电池  20C的用到警报器红灯 要比25C的 晚2分钟左右    C数就代表着放电能力 就是说在同样的时间 放的电量可以比C数小的更多  但同时总电量不变的情况下 电池使用时间会少一点 但两块不同C数同容量 输出的能量是相等的 不知道我这样说对吗  是否 大A数的电调也可同样理解

网友A:
C数是指电池的放电倍率。比如1C是指电池用1C放电可以持续工作1小时。
比如C数越大,电池的放电电流越大。
电池容量(mah)×放电倍率(c)=放电电流(A)
比如,2200mah x 20C =44000ma =44A
比如,2200mah x 30C =66000ma =66A
比如这些电池用在比如25A的电调上不行。

比如,1500mah容量的电池持续工作1小时,那么平均电流是1500ma,即1.5A,1.5A即是这个电池的1C.如果上面标称10C.么这个电池最大的放电流是1.5Ax10=15A。即是说这个电池在15A使用下就是安全的(这个电池最大放电流也是15A)。这个个电池以15A工作,是10C放电,理论上最大电流工作使用60/10=6分钟。而只有1000mah的电池以15A工作,是15C放电,理论以这个电流工作可以使用60/15=4分钟。所以相对而言,1500mah,10C的电池要使用久点。所以买电池光看C数是不行的。C数小的放电电池有可能比C数大的放电还要大。这个跟容量相关。

网友:
一般来说,C数大的电池内阻小一点,所以相对来说放电猛很多,所以你感觉20C的比25C 多用一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C数是指电池的放电倍率。比如1C是指电池用1C放电可以持续工作1小时。
比如C数越大,电池的放电电流越大。
电池容量(mah)×放电倍率(c)=放电电流(A)
比如,2200mah x 20C =44000ma =44A
比如,2200mah 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