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精彩视频与图片
在家飞450 飞不起来,帮我看下是怎么了?有视频

楼主(2010-09-22):
在家飞450 飞不起来,帮我看下是怎么了?有视频
最后那一下 我油门加大了 才起来的。但是直接撞上我大腿了。 痛....痛
求高人指点下要怎么才可以飞起来。 我是超级新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4NDIxMTg0.html

楼主:
大腿都装肿了起来。刚去买了一瓶正红花油查了下

网友A:
如果是买的RTF,要检查一下十字盘是否真水平。
一般来说飞机应该没问题
建议:
1、模拟器上先适应飞好
2、场地应该大一些,最好室外无人风小处
3、胆要大一些,离地30CM以上,免受地面气流干扰
4、怕摔机,胆过小的话,可加十多元钱加装练习架。

网友B:
新手敢在室内飞450, I 服了YOU.

网友C:
想问问 你当它是玩具 还是模型
当玩具 下场就这样
当模型 就老实多学习 看看论坛里模型的危险性
(我也走过这步 谁也不笑话谁 )

网友D:
一定要练模拟器,450要在大一点的地方飞,初学最好加练习架。

网友E:
用螺距尺检查大浆的螺距在中间点位50%时,是否有5度,即普通模式油门与螺距对应关系如下:0,负2度;25%,2度左右;50%,5度;75%;7.5度左右;100% ,10度。有不懂的多上坛子潜水!
看视频,飞机没什么大的问题,关键要练好基本功,多练模拟器。
建议,不要在家试飞很危险!!!

网友F:
没练过当然飞不起来,先模拟一个星期再飞吧

网友G:
LZ你太有才了,竟然在这么小的地方飞,高手也不过如此
出点建议: 1 首先要确认螺距和油门是否正确,一般情况下在满电的情况下油门40%--65%就能离地
2 真应该去练练模拟器。 你就会明白飞机不是那么好控制的,不是说让他到那就到那
最后 安全第一。下次离飞机远点 找个开阔的地方,别怕被人笑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记住了上面的人生格言 你的技术就有很大的提高
PS: 幸亏是大腿 如果再高点,砍到中腿 下半生只能当废人了
(没别的意思 ,小心为上)

网友H:
我看视频,机子应该问题不太大,楼主多练练模拟器吧,想像中都会觉得直升机很简单,其实不然

楼主:
如果你也是新手,建议你们飞的时候。头带安全帽,身穿防弹衣 才能练习飞机。不然不安全啊

网友I:
直升机是7分调试3分飞!!!!

网友J:
 高手也不一定敢在这么小的地方飞

网友K:
LZ小心变了太监。

网友L:
兄弟当心啊,450的杀伤力不小了。看你的视频,机子应该调的还不错,再加些油门就能起飞了。
打你腿是应该直升机起飞时有向左的推力,你要打些右副翼才行。不过,不能在这么小的地方飞。还好你手上有数,油门没推太大,真的飞起来了,不是一些红花油能解决的。

网友M:
看了视频,我很心痛~

网友N:
最后听到LZ呻吟声了胆子真大,不仅在室内, 还新手就侧面起飞了

网友O:
室内飞450 危险啊

网友O:
下次到外场地去吧

网友:
我上次调机在比LZ还小的地方试飞,结果飞起来乱晃,确认不是飞机本身的问题后,到楼下开阔地飞就一点问题没有,所以最好不要在小空间飞,一是安全问题,二是气流太乱,影响飞行,就算老手也不一定能把得住,不过LZ新手就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飞行,简直就是找死!!!
刚看了你的视频,基本可以确认你就是新手,不是飞不起来,而是你不敢飞,还没离地飞机就乱飘,明显你根本就不会操作,再一次可以确认,你就是找死!

网友P:
找个大点的地方练习,你现在练得叫蛙跳,是玩直机的第一个动作。
你动作里面有一个不到位的地方就是,飞机已经不是对尾状态了,已经侧对这你了,你没有纠正飞机的位置,就直接推油门了。应该把飞机重新放回对尾的位置,再重新起飞,偷懒不得的!

网友Q:
LZ你真有才,一看就是没飞模拟器的,弄个模拟器吧,要不你就再买架飞机和几架飞机的配件再飞

网友R:
比阳台侠还厉害,空间这么小你也敢飞!?

网友S:
胆子不小啊!真的要注意

网友T:
LZ安全第一绝对安全第一,先模拟器熟练了再说吧,家里飞毕竟还是比较危险的

网友U:
我也是个新手一开始家里调机怎么也飞不起来。我比lz胆子要小些。飞机的转速上来了怕怕的。。结果螺距调大了。最后到外面去了才发现转速不够飞机乱摇。甚至锁尾都没了。我发现新手250都不能在家里飞。不要说250小那个力道打到头肯定见血!!!为了安全期间还是出去飞把。。即使你技术过关这么小的空间万一奖射怎么办。。不怕意外就怕万一么。。。

网友V:
买个练习架(自己做也可以),到篮球场飞,多练习就可以飞了。

网友W:
地方太小了,去外面吧

网友X:
看视频这飞机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没飞过就直接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飞肯定会出问题
我长期在室内飞,但空间大约是你这个的4倍,楼主还是先练练模拟器吧,然后再外面飞真机从蛙跳慢慢练
另外在室内飞的时候当飞机靠近障碍物的时候会加速向障碍物靠近,不是很熟悉的话尽量不要尝试
这么小的地方我肯定不会飞的
打到腿没出什么大意外算是万幸了,若是油门推大后果就难说了

网友Y:
飞起来就死定了。找个大地方练才进步快。

网友Z:
你飞不起来是应为没掌握好地面效应

网友AA:
注意安全!

网友AB:
新手必看贴,似乎要置顶呀,得让新手们必须看呀,特别是单飞的朋友,没次都来问,浪、费老鸟的脑细胞

网友AC:
地方太小啊。而且新手就对尾、对头的乱飞。注意安全

网友AD:
痛过就知道了,别流血了才懂得

网友AE:
看你这样急躁的性格根本不适合飞直升机…我觉得你的450很可怜…

网友AF:
舵机动作正常吗?注意安全,看得我心痛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1368
看看这个,很好的

网友AG:
回复 网友E:
同意,听声音和看桨转,应该没双桨,转速也差不多。只是你不敢继续推油门还有手控制不行,到室外,你再把油门推高点肯定可以飞起来,但是绝对秒炸,先在模拟器练好对尾悬停吧

网友AH:
2个字,螺距

网友AI:
楼主在乱来哦 这么小一块地就想飞起来

网友:
没打到你的小JJ都算好的了。你就偷着乐吧。。。

网友AJ:
无语!胆子太大了!

网友AK:
检查下尾巴是不是在中立点

网友AL:
鸡宫其鸡,结果被鸡宫了!

网友AM:
飞机应该检查了,横轴肯定用问题了..............

网友AN:
楼主艺高人胆大……

网友AO:
原帖由
丁凯
于 2010-9-23 12:26 发表
楼主艺高人胆大……
是艺不高人胆大

网友AP:
我感觉不是机机问题
LZ的水平不可能在这里起飞
胆子太大了。别把450想的太简单了。
至少这个大小的地方你要起飞悬停很悬!

网友AQ:
再次强调:电直不是玩家,入魔需注意安全!否则,弄的自己少点什么、或者破相什么的就不好了!真替你的鸡鸡悲哀!

网友AR:
固朗450吧 舵机速度太慢了这个飞机你想飞起来 难 lz手法又不行 估计等lz懂点了就该开始换电子设备了 我当初就买的这架飞机 套机害人啊

网友AS:
很恐怖。。。木浆打到东西,弹在身上都是很疼的。。。。LZ慎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