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假期下雨不能飞飞机就拍美女和机机

楼主(2010-09-22):
下雨了,有时间,有飞机,就是不能飞,郁闷坏了,只好拍照取乐

设备重新排布了一下,主要是把电调挪出头罩好散热,陀螺仪不得不回到标准位置,电池和电调接头外露,好处是拔插不用掀起头盖
4300电池收到才发现太重太大了,只好和店家换回2200 又要等,现在装的是2200

网友:
沙发,LZ的女儿是美女

楼主:
她们自己的作品 跑题了

网友:
425用6S2600MAH的电池正好,2200的又轻了些。

网友:
 LZ的女儿? 这么漂亮啊。

网友A:
丫头几岁啊?对比看着飞机挺大的?

楼主:
再来张JJ的裸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丫头几岁啊?对比看着飞机挺大的?

龙女,五年级了:loveliness:

网友:
飞机漂亮,
女儿更美

网友B:
楼主的SJM都入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SJM都入库了吧?

在装这台425之前,SJM430和215都随时可以飞,但是飞起来心理压力比飞油机还大 ——SJM的零件我还有不少,但按照以往经验:炸坏的一般都是刚好没有备件的位置
现在430被掏了电调,趴窝了;360T1的接收之前风神50时被掏了,这次又被掏了240

网友C:
飞机应该不大,楼主女儿比较大!

网友D:
这号的飞机用240陀螺? 这小姑娘这么小酒能画水粉了,利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号的飞机用240陀螺? 这小姑娘这么小酒能画水粉了,利害哦

不是水粉,是油画哦:loveliness:

240为什么不能用?效果对于航线和温柔3D也很不错了,而且陀螺仪选用和JJ的大小无关,因为“用力”的不是陀螺仪而是舵机。
不过我这个也暂时先用着,很快可能换成401或者KDS900

-
-
-

引用 网友C:
飞机应该不大,楼主女儿比较大!

飞惯了风神50后确实不觉得这个JJ大,但是飞惯了这个JJ,就会觉得450很小

网友:
- - 那个画的水准似乎有点高喔```

网友:
其实把背静换个效果会好看很多,太杂乱了点。。。。侧逆光有点点暗。。

网友E:
是孪生的?漂亮

网友:
425这么看着不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孪生的?漂亮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