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这个减速电机的线如何接

楼主(2010-09-22):
最近收了个90 W的减速电机,220V1300转,给大家看看,那个线是怎么接的,是不是要接控制器才能用啊。

楼主:
电机有4根出线,底部还有两根红线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网友:
按图示黑白是串个电容,再与蓝黄并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串在黑白两根线上吗,那红线有什么用啊

网友:
交换蓝黄可改变转向。

红线,打开后罩来个图看看,要是刹车线圈这电机可不赖

网友:
串黑线上或白线上

网友:
其实图上画的比我说的清楚,按图接就是了

网友:
应该是调速的吧,需要另外加一个调速的控制器。这样就更好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后面有个风伞,有个小螺丝暂时拆不了,红线是进入电机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资料的确有配调速器,我想问下不用调速器直接接线能不能用

楼主:
今天把电机后面打开了,大家看看是不是刹车的

网友:
后面是测速发电机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