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6IP接收机怎么拔舵机线插头!

楼主(2010-09-22):
舵机接在接收上,很难拔下来,舵机插头很能拿,有什么方法呀?线都快被我拉断了!

网友A:
一般用钳子夹住插头,左右晃晃就下来了,有时候用手确实比较滑,没办法

网友:
 一定要用尖嘴钳,没有的话用老虎钳也行

网友:
直拔不行,一个字-“摇”

网友:
用点凡士林啊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钳子夹住插头,左右晃晃就下来了,有时候用手确实比较滑,没办法

钳子会把插头夹变形呀

网友:
不能拉线,不然线会拉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钳子会把插头夹变形呀

不用担心,我经常用老虎钳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