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出问题了求助

楼主(2010-09-22):
XXD电调出现问题了,就是在切熄火开关了,
电机
还在转,就是保持那种速度在运转,求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貌似近期XXD电调出问题的很的很多啊

网友B:
重新对启动就可以

楼主:
试过了啊,还是不行啊

网友C:
重新设置油门行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试了,还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XXD很垃圾

网友D:
我的和你的毛病差不多, 我的是反控,怎么也调不过来! 换了吧! 我换了!不要要用xxd的啦,如果是xxd的行货还不错,要是山寨的就完了! 我现在换别的牌子了。 好赢的和ZWT

网友:
换掉吧,总结经验,以后别用这种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D:
知道,改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