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450Q一起飞就摇晃!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9-22):
起机机身就摇晃了。没有砬撞过呀,现在第一次才飞,越加油门更晃历!问题是出了哪?应调感度还是油门?

网友A:
拉起来 试试看

楼主:
以下是我录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4Njc5NzUy.html

网友B:
没看清你是点头还是摇尾,

网友C:
如果左右摆动大多是感度问题。如果上下点头请看看皮带是否过松? 是否双桨?

网友C:
看了下录像 是上下晃动吧。 请重点检查皮带。 其次大桨和尾桨是不是太紧了。

网友D:
如果LS的方法还不能解决 就降点螺距试试

网友:
好像是点头,到室外飞下试试,应该是气流太乱造成。

网友E:
螺距转速没设置好。

网友F:
显然是转速低了 降螺距 升油门绝对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