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利诚2米机,俯冲猛拉会不会折翼?

楼主(2010-09-22):
 请教玩
滑翔机
的兄弟们,利诚2米机,俯冲猛拉会不会折翼?好像没看见机翼里有碳杆加强,固定螺丝是可以换成金属的,机翼如何加强呢?

网友A:
绝对会折,我见我朋友的就这么折的。

网友B:
加强都不好说,不加强必折翼

网友C:
厂家的宣传中全油拉筋斗无问题,但实际中我们没敢这么飞过。

网友D:
滑翔机就专心体会那份悠闲吧,特技交给固定翼来吧!全油100多公里速度低空通场,那个场面围观的人会哆嗦

网友E:
要飞速度的话就不应该用那么长的机翼咯

网友F:
點會跑車當貨車負重,貨車當跑車要快喎????
唔好免強喎!!!!

网友G:
特技交给固定翼来吧!

网友H:
原帖由
想我吗想你
于 2010-9-23 02:11 发表
特技交给固定翼来吧!
滑翔也是可以做的   不过对鸡鸡的工艺强度要求就比普通固定翼变态了许多

网友I:
利城机翼强度不行

网友J:
你搞突然那种动作,非得F3F那种强壮的机翼和机身才行

网友K:
无语~~~楼主啊,滑翔机不是给你做这种特技动作的吧?

网友L:
来1,2次还是承受得起的太多了就难说了........上次我们这别有个人遇到下降气流滑翔机突然垂直掉下来离地面大概4M的时候猛拉杆几乎贴地又拉起来了

网友M:
这个飞机我有过,也做过测试。机翼强度确实不行。冲100米高度垂直俯冲下来25米高度左右缓拉升降舵机翼出现严重震颤现象。突然拉杆的话肯定断了。不过对于这个价位也差不多了,野外环境低速也有萧风的声音。

网友N:
这机我有,中油门连续两个筋斗就折了(我就这么折得)。还俯冲猛拉杆!!可以点火了

网友O:
我这架V尾的严格说不是利诚的,是老航迷的,其实2家的机翼都是一样的,机身是各自做的。
这架飞机,到目前还在服役,快三年了。
机翼里面穿了一根1m/5mm碳管,翻筋斗没问题,但是要大力俯冲猛拉,还是悬。
看07年拍的视频1’10‘’~2‘30’‘
http://www.tomye.com/rmodel/download/20071125Vtail2m.wmv

网友:
最好别做危险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