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 严重的飘。

楼主(2010-09-22):
NND 发现手上这只 780会飘, 悬停了一块电 8 分钟,飞机保持在 1m* 1m的地方(高约30cm), 由对尾变成对头了,好像又用回了kds800.

原因找到是微调的问题。 现在不漂了。

网友:
难道780也有山寨了?

楼主:
亚托的新春套装, 难道里面也是一颗大螺丝。

网友:
没用过不发表言论,LZ机体震动大么,还是先排震吧

楼主:
震动那是相当的小。垂尾看不出一丝震动。

网友:
8分钟才180度,还不知足阿

网友:
试问世上哪有不漂的780

网友A:
用遥控上的微调调整下方向,可改善些。

KEYS兄没有见到780的金鱼尾就算是RP好的了!

网友:
新手还是401省事~我的的机子是一块电下来~只要不动方向,尾巴偏移不会超过5度~

网友:
 我的GY520一块电也能飘个30度左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遥控上的微调调整下方向,可改善些。

KEYS兄没有见到780的金鱼尾就算是RP好的了!

真的是微调的问题。 调过后基本不漂了。

网友:
嘿嘿,摇杆电位器偏漂了点,也不能怪陀螺吧!
我发现,我的控上下推油门,不注意就爱漂一点,陀螺在闪呢,没办法

网友:
先找自身原因

网友:
换HG830吧,我是托

楼主:
要换估计也是 520, 还是用大众货比较安全。

网友:
延迟高了吧 我780锁的很好啊 多调就好了

网友:
750-780调不好肯定就这样!

网友:
750用户 情绪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