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设备能把两个或多个摄像头的图像,以画中画方式合成在显示器上?

楼主(2010-09-22):
最近尝试用两个摄像头FPV,希望实现在一个主画面上,再用较小的方块显示一个或多个辅画(通过多个摄像头)。看到FPV高手们这样玩的,但不知道这种设备是什么,哪位玩过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不是用什么设备,是用视频处理软件合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尝试用两个摄像头FPV,希望实现在一个主画面上,再用较小的方块显示一个或多个辅画(通过多个摄像头)。看到FPV高手们这样玩的,但不知道这种设备是什么,哪位玩过的指点一下,谢谢!

软件的不清楚,硬件的那叫“视频显示分割器”,可以将主显示器分割成4的倍数,最大好像是16画面的……

网友:
你不会是看到我的那个视频吧?

那是后期用软件合成的

楼主:
楼上各位,其实就是机载两个摄像头,一主一辅,用个什么设备合成一幅画中画,用一个视频发射机传送。

有这样的设备吗?

网友:
没。  一般FPV的图传只支持单通道

网友(2012-01-27):
你可以买个支持画中画的电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还真是啊,用画中画电视就解决了吧?电视可以多路模拟信号同时输入?

网友:
淘宝有卖一种dvr 把两路模拟信号已画中画的形式输出一路,并录其中的一路

买个这样的dvr 机载即可

网友:
usb视频采集卡或者盒子在电脑中有软件支持

网友:
有个四路输入的那个DVR就可以,可以切换各种画中画和平铺

网友:
方案1:多个图像发射..地面多个接收(不同频率)+视频分割器.想大也成.想细也成.画中画也成
      2:多个摄像头输入--视频分割板--1个图传发射..1个地面接收..视频分割板画面画中画是怎样么.显示就是怎么样的.(视频分割板有画面选择.问题是你要把成品视频分割板怎么搞小.把无用的输入输出扦头等等去掉.减体积.减重量)

网友:
监控设备里画中画的多得是,价格也是大部分人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