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浩马特 HB730 锁尾陀螺仪的吗?

楼主(2010-09-22):
有用过这个陀螺仪的吗,450好用不?比KDS800?还有GZA-126是否更差?200元左右有稍好的选择吗?

网友:
和800差不多。。。450能用的

网友:
基本上和kds800一样,我的飞一次就炸机坏了

网友(2010-11-06):
标题

主要还是得看什么450。机子精度好730和800都没问题…我玩的山寨450两个陀螺都用过…金鱼尾…甚至KDS900都试过还是金鱼…可装了401后一梗棍…建议兄弟飞机大脑还是不要省…

网友:
很不错的陀螺,性价比高,完全可以满足一般爱好者使用。

网友:
国产陀螺其实也挺好啊,我还是用G105~~EP200在用G106~~锁尾锁得挺不错啊~~

不过要注意,G105的安装,面一定要朝上的~~

还有一点不好就是非锁尾模式450上的G105表现还可以~~

200上的就不太行了,根本不能飞~~奇怪就是开了锁尾它又锁得很好~~